新手求救 PLC数值显示触摸屏问题

楼主(2011-03-31):
本人新手洗一次玩三菱 计时器可以在触摸屏显示时间及设定时间 怎么才能写出来 谢谢

楼主:
计时器的地址怎么设定呢,要能在屏上输入时间和显示实际时间

网友A:
不知道能帮上不?!
饿米豆腐

楼主:
我的触摸屏是台达DOP-A的 计时器每次重启后还要重新输入 计次的就可以

网友B:
使用断电保持的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