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请教一个S7200子程序问题

楼主(2011-03-31):
本人做了一个7-200小程序,主程序内一个扫描周期对子程序进行两次调用,子程序控制两台泵,一用一备,轮换工作,故障互切,带形式参数,只调用一次动作正常,调用两次,就不正常了,无规律.本人实在想不明白,求哪位大哥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您可以给我邮箱或QQ,我把程序给你,指正一下,再次感谢!

网友A:
我200做过很复杂的程序,
但是功能差,错误多
建议改为300

网友B:
楼主的思路是很好的。
但PLC并没有按照您的意思去做,许多SM0.5、SM0.4加P上做计算或者计时,实地址操作时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您是在库里面做的话,就涉及的局部变量的问题。按照PLC的扫描方式去看SM0.5、SM0.4加P就会发现问题的。程序里面还有其他的问题,但主要的是计时和计数的地方,希望对楼主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