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冲孔机

楼主(2011-03-31):
哥们接一新活,
自动冲孔机,一块铁板,放在冲床下,在指定的面的点上冲许多孔,板有很多规格,
孔的坐标有XY平台控制,只是溥铁皮,不会对丝杆损坏,要求不同的铁板规格,存成不同的文件,用户可以用G代码编程保存成文件,也可手动
在电脑屏幕上点击对应的点,电脑自动记住这些点,生成文件,然后启动冲孔,完成后回原点,
请问各位,谁做过类似工程,用PLC,还是运动控制卡,小弟都懂一点,不精,关键是怎样请用户用G代码编程,
寻求思路
多谢各位

网友A:
你的孔大小一样吗?
如果不一样,我看不如每个品种做个模具,一次冲压成型

网友B:
对于楼主的问题是,孔是不是有规则,还有板的大小有多种规格?要是孔根本没规律,板也有多种长宽不等的,建议不要用冲孔机,因为很难实现,要有专门的数控系统来控制(比如数控平板切割机)。

网友C:
用金雕软件可以实现

网友D:
以前倒是见过用模具来实现的,冲床经过了改装。

网友E:
你是不是在广州?我可以!电话:13724063157

网友F:
用触摸屏做数据,要用到伺服带PID控制的吧

网友G:
用步进电机加滚珠丝杠,先冲第一排,然后再冲第二排。依此论推。

网友E:
简单啊,大佬!

网友H(2011-05-19):
这个我会做

网友I:


网友J:
G代码、
买一套台湾的数控系统,就搞定了,和CNC的控制器一样

网友K:
taobao网上有卖成品的控制器的,二轴冲床控制器,大概1000来块钱吧,,我原来了解过一些。,,要自己写的话,转G代码就是个麻烦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