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31):
请各位大侠帮忙看看这个错误该怎么解决!

程序编译通过,下载到PLC里面之后,运行时提示

:C寄存器使用超过范围
错误地址:131

请各位提示下,C寄存器是指计数器吗?超过范围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
有错误地址,这个地址是指第131行,还是指第131步?
有什么思路可以调试?
我使用了C224,程序中用了上下数,还比较了C224和直接数K3 K0 的大小。问题出在哪里呢?

网友A:
在编程手册中的ES机种中没有C224这个计数器。就是说在ES机种中C224是不存在的。换个计数器编号。

楼主:
汗颜,我是对着手册编的,我再仔细看看手册,感谢楼上的大哥!!!

我最细核对过,C224是有的。上下数,32位的。问题就在32位上面,使用比较指令的时候要用DCMP,这样就没错了。
之前阅读编程手册的时候就一直疑惑,双字怎么使用的,现在知道了,大家一定要注意D|(COMMOND)|P 中D和P的含义,准确的使用D和P参数。D是双字,P是脉冲执行(仅在接通的第一个扫描周期执行)。

另外,错误地址是指第多少步,编译后能大概的知道在什么位置!!

再次感谢二楼的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