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长度测量问题

楼主(2011-03-31):
请教各位:
用文本显示器设定长度,用编码器测长,进行定位,该如何将脉冲转换为长度,如果设定一个修正系数来修正误差,该如何做,谢谢了

网友A:
选择个单位(MM),设定的值放到一个寄存器(D),再把D进行乘法运算。 测得的脉冲与设定的脉冲比较。

网友B(2011-05-27):
非标自动化设备注塑自动化设备电子烟自动化设备

网友C:
本论坛中有实例。

网友D:
脉冲当量测试,即1个脉冲对应的长度值,补偿就是这个长度值加还是减

网友E:
谁能找到这个实例啊?我没有搜索到啊,麻烦各位啦,4楼有吗?发到我的邮箱里吧,
57002621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