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移式液压站如果下降不到位就上升,上升到位后自动下落?

楼主(2011-04-01):
步移式液压站每次上升接近接近开关,上升停止后自动慢慢下降,造成接近铁片与接近开关脱开。后来维修工说下降不到位就停了,把下降再多降,我把下降铁片移远后,下降距离长了,果真上升停止后自动慢慢下降的很小了。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这就应该检查检查硬件了,看看电磁阀密封什么的。在就上升到位后那个下降的电磁阀有没有通电呢。仔细看看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B:
可能油缸密封圈坏了或者电磁阀内部回油了

网友C:
具体的检查一下油路上密封之类的和阀芯。

网友D:
来晚了,都被楼上的回答了。

网友E:
应该检查检查硬件

网友F:
看看电磁阀密封什么的!可能油缸密封圈坏了或者电磁阀内部回油了

网友G:
可能是阀的复位弹簧断了

网友H:
应该加液压锁防止回流

网友I:
要看你的阀是0型的还是其他型的? 油路上有没有液压锁? 油缸的柱塞端是向上安装的还是向下安装的? 另外可能就是油缸的活塞密封有没有内泄漏?

网友I:
如果阀坏了 A B腔都进油了的话 或者油缸密封坏了的话 那么油缸的柱塞杆会向外运行了 (油缸的大腔压力比小腔压力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