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安装终端电阻会不会出现问题

楼主(2011-04-01):
plc与第三方通信模块进行dp通信,近距离的,未安装终端电阻,测试的时候出现参数分配错误,预先组态与实际组态不匹配而导致stop,是不是因为终端电阻未安装而造成的?感觉其他的组态都正常了。

网友A:
PLC的程序灌进去就固定了,与终端电阻无关。
看看是否本来组态就是与实际组态不匹配。

网友B:
短距离低速率使用问题不大,不过还是建议你加上

网友C:
加上比没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