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位置控制模式,问题2

楼主(2011-04-01):
驱动器的,根据说明书的提示,24V直流电源开关,2KΩ,0.5W的电阻,可是,没有三极管的规格要求,请问各位,对那个三极管有什么要求吗?
先谢谢咯。

网友A:
这是脉冲输入电路,三极管是伺服电机里的,24v电源加上2千欧电阻就是说三极管的基极电流10mA时比较可靠,实际上5-50mA都没问题的。
下载积分:+2(青衣) 热心助人
[fly]忽悠,接着忽悠……[/fly]

楼主:
哦,好的,谢谢啊

网友B:
那个晶体管应该是plc等发脉冲的晶体管吧

网友C:
24V也可以的,5V也可以。但接线不一样。

网友D:
PLC输出直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V也可以的,5V也可以。但接线不一样。
现在用的是24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