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供电电压

楼主(2011-04-01):
为plc提供电能的电源电压一般为多大啊?

网友A:
交流220V啊。

网友B:
国内一般为AC220伏,但是plc自带的电源110和220可选,这个可以根据当地的电网电压选择。

网友C:
国内使用的PLC供电电源大部分是市电AC220V

网友D:
国内一般为AC220伏,直流的一般为24V

网友E:
PLC上有标啊

网友F:
各种PLC都不一样,交流220V,或直流24V

网友G:
看图接线就没错
QQ540940771

网友H:
PLC的电压一般交流是110V-220V,直流的PLC一般是5V.24V,PLC上面一般都标有适用的电压范围,你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I:
国内一般为AC220伏,这个可以根据当地的电网电压选择

网友J:
交流的是:85-260
直流的是,24

网友K:
不同品牌有点差别的,一般85AC-230V都能用。

网友L:
交流的是:85-260
直流的是,24
支持

网友M:
看型号了

网友N:
有DC24V,AC110V,AC220V

网友O:
有说明呀
liuliangdt

网友P:
我厂里喜欢将AC380V市电转换为AC110V再接到PLC上。

网友Q:
我用的是直流24V。。。。

网友R:
PLC本身或其说明书上都标定。国产的一般都是220V。

网友S:
直流一般24V,交流一般为宽电压110-220V都可以。具体要看型号品牌。

网友T:
交流220V,允许有误差,如果差太大对plc电源不好,供电不足

网友U:
是交流的供电应该在正负15%都是可行的!!

网友V:
各品牌,各地区不一,主要看现场的标签和说明书就可以了,一般国内是交流50Hz,220V和直流24V

网友W:
根据所购之产品说明书选配!

网友X:
交流供电电源范围是AC100V-AC230V,(如果用UPS供电的话,通常是AC110V);直流供电电源则是DC24V

网友Y:
国内一般为AC220伏,但是plc自带的电源110和220可选

网友Z:
AC220V多些吧,PLC自身可提供DC24V的
江湖好学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