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D700变频器

楼主(2011-04-01):
前几天遇到个问题,电柜有十个变频器,同一路供电电源,使用时有三个变频器过载报警,这三个变频器在20频率左右正常运转,频率加到40就报警。剩余的变频器都在40,50频率之间运行都没问题。原因找不到。。。交公司更换比马达大一倍的变频器《原来是0.75变频器和0.75的马达》。公司不同意,只好再去找原因,才发现供电电源有一相没有接触《螺丝没拧》。。。。。不明白的原因是为什么只影响三个变频器?而且20频率却正常运行40频率才报警?少一相电源变频器也能运行吗
?

网友A:
首先你要了解变频器的原理,他是先把50HZ的交流整流成直流,再逆变成交流。在整流部分,如果输入电压低或缺相,也会产生直流,只不过电压低,所以轻载的时候正常,当然相关的参数设定也会影响你说的只有三台变频器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