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连接电脑问题

楼主(2011-04-01):
我有个S7-200的plc和编程软件 cpu是226 现在想与笔记本连接 我手头上有个usb转232 再转485的模块 和几个九针头 能做跟连接线让电脑和plc连接起来 编程序?请高手解答

网友A:
自己做个PPI通讯电缆,然后用加458-232转换器
1,不建议怎么做,虽然提高动手能力,但毕竟与原配的还有差距,不成功的后果是485的端口被烧坏,买一个原装的也不贵,何况你已经买了CPU了。
2,本人以前用的是PPI的,对调试、监控有影响,现在改用以太网,很方便、速度很好。

网友B:
本人观点自己做:我们公司都是自己做的。简单的很。A+与A-分别连接3针和8针,不需要加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