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容量继电器触头控制大容量接触器线圈的问题

楼主(2011-04-01):
请问各位大侠:小容量继电器触头控制大容量接触器线圈要考虑哪些事项?

楼主:
那时间继电器的触点容量要根据接触器线圈的哪些参数来选择?

网友A:
时间线圈的电压,触头的容量。

网友B:
小型继电器的触点容量及电压。

网友C:
一般考虑继电器的触电容量,和工作的频率.

楼主:
不需考虑被其控制的大容量接触器线圈的相关参数吗?

网友D:
线圈的电压,触头的容量。

网友E:
中间继电器的型号与交流接触器线圈的功率要配合。
大侠,我对低压电器了解甚少,麻烦您说的详细点,谢谢

网友E:
交流接触器上有一个方形窗口可以看到内面线圈上标有电压和电流比如说220V5A,小继电器的铭牌上标有型号是5A或大些,说明小继电器可用。小于接触器的线圈电流就不能用。总之宜大不宜小。
对于大容量的接触器线圈要不要考虑电弧问题?怎样考虑?

网友E:
交流接触器本身就有灭弧装置, 不需好虑。
谢谢您大侠,您讲的太好了

网友F:
接触器有多大,一般的话继电器直接带100A以下接触器线圈没问题,

网友G:
工控论坛目前vklvvggg

网友H:
如果是时间继电器内的输出继电器或其它电器,仪表内的,如PLC,都不建议直接驱动,容量够也不要,因为损坏,更换麻烦且费时,建议有中间继电器扩容后反驱动交流接触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