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直接把热电耦信号不用温度模块程输入怎样编程啊

楼主(2011-04-01):
能发个程序看吗、谢谢了

网友A:
不可以直接输入PLC.
sywlf

网友B:
当PLC的输入像仪表一样能研制出万能输入的时候,楼主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C:
楼主钱不可以这样来省。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D:
楼主是牛A和牛C之间的人!!!

网友E:
热电偶只是一个检测的温度的装置,你最少要用个温控器,把它变成开关信号。输入到PLC的输入点,要不你就要加个温度模块。 除此之外,目前还真没见过你说的那样的PLC。

网友F:
要是会搞电子技术的话也可以,你将热电偶信号放大,转换成电压信号,再用压控振荡器转换成频率信号,用高速计数器读频率,在程序中作相应的转换就可以

网友G:
楼主,思想走在了科技前面啊

网友H:
用8AD模块进行的编程设置直接就可以读出了。

网友I:
等我有钱的时候帮你研发一个!

网友J:
肯定要进行转换才能输入Plc的

网友K:
加上一个温度变送器就可以了,不过温度变送器价钱有点高
你自己也可以用一个单片机系统实现一下你的功能
那样价钱减小到最少
但是不是太精确

网友L(2011-08-23):
牛人,这样也能实现啊

网友M:
不行,一定要用温度模块才可以,PLC没有直接把温度信号直接送到PLC处理的功能,必须通过模块转换才行。

网友N:
热电偶是模拟量,要用数模转换模块转换成数字量PLC才能处理

网友O:
要加AD模块的,读出电压信号再根据公式做数据比较才能得出温度值

网友P:
PLC侧加温度输入模块,
比如热电偶用FX2N-4AD-TC,Q64TD

网友Q:
你也太省钱了吧,

网友R:
想想很重要,心有多大,舞台有多大。

网友S:
国产的PLC有这种功能接口,我用过
4路模拟量输入
4路模拟量输出
K , E, PT100,热电偶输入
还有485接口
用起来很爽的

网友T(2011-09-22):
是不是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