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K型热电偶的使用寿命

楼主(2011-04-01):
请问各位大侠:
K型热电偶的使用寿命,给什么有关,求这方面的资料。
我运用在磁能加热炉中,温度都在470度这个范围,不知道什么原因,老是测温不准而且容易坏。

网友A:
误差可以补偿的 要不换PT100试试

网友B:
k型一般只用400度以下。换热电阻的吧

网友C:
在400~500度范围内K型热电偶、热电阻都不理想,刚好是K型热电偶的下限范围,热电阻的上限范围,对热电偶重新选型

网友D:
400多度沒經驗換換其他形式看看

网友E:
K 型热电偶上限好像只有400度吧!

网友F:
一般用铂铹铂热电偶

网友G:
600度以下可以选择E分度号热电偶,精度比较高可以考虑冷端补偿。

网友H:
加护套管,不要有电压干扰,测温范围-270到+1372

网友I:
你还是用红外线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