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关于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1-04-01):
一110KW安川变频器,一送电就OC(无运行信号),请问故障在那里?

网友A:
通讯板坏了吧。

网友B:
检测电路有问题

网友C:
oc 过电流
变频器的输出电流超过了过电流检
出值
( 约为额定电流的200%)

网友C:
你最好不要再上电了,先检查一下过电流的原因,再作处理,以免烧坏更多东西.

网友D:
大功率模块损坏或驱动电路和检测电路有损坏.

网友E:
绝对是误报警,运行指令还未接通。模块不可能导通,应无电流电压输出

网友F:
版子壞了很有可能
一般如無異常號碼的情況下幾乎都要送回修理
关于变频器故障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