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安装GX WOKS2 为什么安装的时候有出错??

楼主(2011-04-01):
如题所示,也下载不到MDAC2.8,如果有哪位大侠知道的话,指点小弟一二,谢谢了

网友A:
系统有问题,按要求下载嘛,2.8以后,没有,就下载3.0........
饿米豆腐

楼主:
下了一个,老是说我的系统不支持MDAC支持,一直没有办法,也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下载

网友B:
换操作系统吧,最好是非精简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