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楼主(2011-04-01):
89c2051-24的程序可以上载到电脑上吗

网友A:
你这个好像就是8051单片机啊,如果是的话,一般都可以上传到电脑的
yanzhi2008

网友B:
不能,单片机不能上传的.

网友C:
可以传到单片机,但是前提条件是:
1、你要有编程器及相应的软件支持
2、程序在下装之前没有执行加密操作
3、风险解密

网友D:
如果是OTP 或 是烧总线加密就不能读,但还是可以交给专业破解剖开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