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求助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楼主(2011-04-01):
各位大侠,如果误把PNP的传感器接到漏型的PLC中会发生什么情况??

网友A:
没有什么问题啊!!!
因为你的问题问的本来就不清楚

网友B:
没输入…
下载积分:+2(283276325) 热心助人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C:
你说的是NPN与PNP传感器误接PLC,你想一想?,型号不匹配它会工作吗?PN结只有在加正向电压(小于等于0.7V)时才能导通喔。
下载积分:+2(283276325) 热心助人

网友D:
等于没信号输入

网友E:
没什么,就是没信号而已

网友F:
输入没动作。不会损坏对PLC。

网友G:
一个常闭。一个常开

网友H:
对呀,就是好像没有接一样,不会有输入了
传感器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