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送一体机里的 那个定时器是做什么的

楼主(2011-04-01):
应该是定时器吧
求解释

网友A:
尚不清楚你询问内容的实质情况

楼主:
上个图 里面的 时间继电器是做什么的?
还有 我觉的 应该有2个继电器 控制 正反转啊
为什么图上只有一个

网友A:
从图中看:
正反转由变频器来控制
时间继电器的作用我估计:
先吸合接触器,然后延时给变频器启动信号

网友B:
你就在电柜旁还不明白有什么用处啊?那我就服了你了!看来你太那个了啊!

网友C:
那是带瞬动触点的时间继电器,一般用在自动送料的矫直机上。线号上有一个P点信号,送料的时候料碰到那个P点信号外接的铁块上时电机停止送料,否则电机转动。跟点动差不多。

网友D:
它是具有两个延时触点,例在电磁阀控制汽缸上一个延时伸出、一个延时缩回。

网友E:
有图纸看图纸,没有图纸的你说你的工艺实现什么功能,这么样看画真是看不懂.

楼主:
是 老师考我 就2张照片 让我画出电气原理图的。。。。。

网友A:
大家都好好把图看一下:
图中:
1、面板没有用到其他开关
2、看出线,三根电源进线,四根出线,还有一条线我认为应该是信号反馈线
基本可以判定:
A、如果是通电时间继电器,先吸合接触器,然后延时给变频器启动信号
B、如果是断电时间继电器,停变频信号,然后延时停接触器
一般而言变频器不建议在输出端使用任何开关电器
下载积分:+3(王锐) 热心助人

网友F:
是延时启动吧

网友G:
变频器不一定要接触器正反转的。我估计就靠时间继电器正反转。

网友H:
根据现场线号,画出电路图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