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在线监控

楼主(2011-04-01):
我有台机床采用的是触屏和三菱FX1N。由于触屏和plc连接占用了微机唯一的通讯口。我现在想在线监控plc程序。请问:我如何实现电脑和plc的通讯,而不影响工作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
你可以带电拔掉屏与PLC的通讯电缆,然后用PC再线监视PLC的程序即可

网友B:
1、追加一个通讯口;
2、通过触摸屏把PLC程序读出来,然后在线监控

网友C:
同意2楼观点

网友D:
要看屏品牌的,有的具有穿透功能的。或者拔掉原来通讯口的线,或者添加通讯模块。

网友E:
加一个RS-422通信板就行啦。可以同时通信,我试过。没问题的。

网友F:
如果同是三菱品牌的PLC 触摸屏,可在设置在触摸屏上监视PLC程序运行状态。

网友G:
加一个FX-422BD通讯板就可以了

网友H:
加一个通讯板

网友I:
用另外一根RS422的数据线一头连接触摸屏,一头连电脑就可以了

网友J:
不错,这种情况是很容易解决的

网友K:
加一块通信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