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输出点的一点想法

楼主(2011-04-01):
今天修了台设备,用的是欧姆龙CPM1A PLC,PLC输出指示运行正常,但是其中一个点所驱动的电磁阀不动作,测量发现其没有电压,知其输出继电器有故障,修改了输出点,故障排除。
由此得出经验,就是我们在做设备时,在PLC输出后加装中间继电器是非常有好处的,也证实了我以前做法的正确性

网友A:
正确见解,触点容量不够

网友B:
恩 是的 一般电流不是很大的话,就不加继电器,加继电器对PLC的触点是有好处的

网友C:
反过来也增加了故障的潜在。继电品触点有时候故障也很多的。

网友D:
从各个的出发点来讲吧!!各有各见解!!

网友E:
值得提倡。

网友F:
加中继是好,但增加了成本,也增加了柜子的体积,根据负载情况看吧

网友G:
我也都加继电器的,哈哈

网友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