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2):
                  每次程序有点小改动就得挨个站点刷程序,累挺,要是能远程修改就好了。。。。。

网友A:
很多品牌都具备远程监控维护的功能的,包括可以通过互联网来下载,修改程序。
那台达的可以吗?该怎么弄呢??

网友A:
没用过DELTA的,不清楚。

网友B:
当然可以的,只要PLC连上网络,可以通过QQ远程控制,也可以通过徵软自带的远程器控制远程的电脑,市面上还有好多远程方面的软件。你可以百度一下。好多的。
我晕,是你啊。。。。
     ABB变频器加时间继电器控制,我想明白了,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C:
vpn控制
这个太深奥了,找了个帖子看了看,不知所云。。。。

网友D:
三菱的可以同过电话线。远程编程序

网友E:
请问5楼,如何接线远程修改三菱程序,QQ:251305861

网友F:
主流品牌的PLC都支持。
台达算主流吗?这个论坛上用台达的不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F:
主流品牌的PLC都支持。

台达是国产的算不上,三菱、欧姆龙、西门子才算。
另:台达本来就是模仿三菱的,你查下台达的资料看看或许可以。

网友G:
可以连以太网的都可以在办公司改下面的程序

QQ:346994482

网友H:
远程读程序还是监控?
读取与修改

网友I:
可以通过互联网来下载,修改程序。
这个PLC要联网?我现在是把PLC的232口接了个无线远传设备,通过GPRS传输的数据,这样的可以下载吗?该怎么做呢?求教。。。

网友J:
当然行,只要你的现场设备支持远程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