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机坏了?

楼主(2011-04-02):
车间一交流220v变直流48v充电机,错把220v接成380v,有没有做电子器件的给分析分析,这种情况什么最有可能烧坏?

网友A:
熔断器烧断 整流模块或电源调整模块(三极管)击穿,整流滤波电容因耐压低爆。

网友B:
看运气了,通常会烧
坏的

网友C:
烧坏是肯定的,只不过坏的程度就要看你充电器的档次和你的运气了。一般来说,档次高的有保护电路,380V经过压敏电阻是,压敏电阻在200分之一秒内短路,从而烧坏保险。

网友D:
重点检查电源部分,如保险管、压敏电阻、场效应管、另外300V电解电容也一定鼓包了,要换掉。

楼主:
谢谢各位,按照各位说的我去检查检查、

网友E:
重点检查电源部分

网友F:
初次检查就按照4楼的说的查!

网友C:
能附上你的电路图吗?那样就好分析了

网友G:
给你一48V冲电电路参考一下!
下载积分:+3(yifan_1987) 热心助人

网友H:
没电路图不好分析啊

网友I:
非常支持一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