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坐等高手帮忙解决关于ABB变频器一个问题

楼主(2011-04-02):
小弟用这个变频器,只是起到个软启动的作用,没有PID调节什么的,我想给让它再不同的时间段输出不通的频率,请问大虾们ABB的变频器能实现这个功能吗?第一次用ABB的变频器,是用手册上也没发现相关的东西。。。。
急!!!!!坐等。。。。

网友A:
实现你说的功能没问题,不过要借助PLC或仪表等实现。用PLC编程输出模拟信号给变频器,想怎样控制都可以。

网友A:
忘记问你了,一个软起功能用的着这么复杂吗?
呃。。。所以我才问上面怎么设这嘛。。。用PLC没必要,太浪费了。。。

网友B:
这个不难,ABB有宏的功能,手册有详细的说明的,你可以用两个电子的定时器就能完成三个时间的不同的频率。

网友C:
不需要外加任何原器件…完全可以用变频器的恒速运行这组参数来设置多段速,使用定时器功能这组参数来定时设置选择那一段恒速
恒速运行这组参数我找了,可是手册上没有定时器功能参数组啊。。。。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C:
难道你的变频器型号是ACS550以下的?
呃。。。是ACS510,就得用3楼那伙计的办法,我会用了,呵呵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C:
510确实没有定时器功能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