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没有针对黄油的压力天关?

楼主(2011-04-02):
有一黄油泵,90W的单相感应电机带动,目前状况是电机一直是运转的,一天工作10小时都热的不行,况且,当机器停止加工时,电机也是开启的,这样压力达到后不会停,现在想停机后,压力达到,就断掉电机的电,想用一压力开关控制!
有这样的压力开关吗?

网友A:
应该可以控制,期盼高手回答

网友B:
用时间继电器不也行吗。大型冲床的注油润滑系统都是用时间控制的,设定多长时间加一次油,设定加油时间,时间一到注油电机停止。

网友C:
只要油是液态的用电接点的压力表就可以达到要求,压力到达认定值是接点接通,用接点控制电机停止

网友D:
我想应该有一种测壁压的波纹式的电接点开关,百度一下应会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