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师 急!急 !急 !

楼主(2011-04-02):
怎样使用EB500软件把一台MT506程序转到另台MT506上去

网友A:
软件里面下载就行了.晕.

网友B:
EasyManager上传,下载就行了,前提是你能把原来MT506中的程序上传出来...貌似复杂些程序UPLOAD之后就不动了

楼主:
我是不知道怎样使用EB500软件读出MT506L程序保存起来

网友C:
在EB500是不支持能上载的,必须通过(EasyManager)中的(Upload)来上传程序,在EB500软件文件中打开(EasyManager),设置好相应的参数按下Upload弹出对话框,输入你给该程序指定的文件名,按下(打开),这是如果该程序在设计时设置了密码,就会弹出要求输入密码的对话框,输入正确的密吗,就会开始上载,上传完毕后按下确定,然后到相应的位置找到该文件再下载到别的触摸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