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变址寄存器修改各数据寄存器的内容?

楼主(2011-04-02):
请教各个大大,因为程序中的数据寄存器很多,不想把它们全部放到触摸屏画面中,这样要做好多画面,因此想做一个变址的,只需要输入数据寄存器的编号,然后,再输入数值就可以修改此寄存器了!
如图,输入500 表示D500,点一个修改按钮,弹出修改键盘。。。。。如此

网友A:
这个难吗?你在触摸屏上做选择数据寄存器数值输入框的时候写的是变址寄存器的值,然后再PLC中将这些变址寄存器用上就可以啊?!
下载积分:+2(lucas) 热心助人

楼主:
能不能做个简单的画面?

楼主:
顶起来!朋友们帮帮忙啊

网友B:
这个程序要结合PLC一起做的,你要是会用变址寄存器的话,很简单啊

chenbo66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了,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