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电机转速如何算
wimpire

楼主(2011-04-02):
如题,设定了一个速度数值(定义用脉冲)送给伺服定位模块,有没有一个公式可否算出电机转速?(只算电机输出轴)
wimpire

网友A:
频率除以转一圈虽要的脉冲数,就是一秒转多少圈,,再乘以60就是每分钟转转多少圈了 ,,

wimpire

楼主:
我想知道 定位模块 定义用:脉冲,比如:每转脉冲数为60,每转位移量为60,梯形图里设6000为jog速度
那么这个6000数字是代表脉冲频率吗? 电机的转速rpm要如何求得???

网友B:
根据公式:A/B=分辨率X脉冲胆量X减速比/螺距;速度R/MIN=输入频率X60/分辨率XA/B
所以:速度=输入频率X60X脉冲胆量X减速比/螺距
三菱伺服电机转速如何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