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关于 电流互感器

楼主(2011-04-02):
电流互感器,前几天看到一个版主发的一个帖子关于电流互感器的
今天想找找不到了 希望大伙有知道的告诉一下 谢谢

网友A:
你想用在哪方面呢。。。。。。我知道一点。。
想给您加分的 但是不可以了
可以电话联系或者QQ
请留下您的手机或者QQ
我想用电流表和互感器一起使用 用来计数

网友B:
求助贴第2页:“请教——关于电流互感器与配套用的电流表”。
你说的应该是这个
下载积分:+3(aries) 热心助人 谢 ..

网友C:
互感器其实就是一个变压器,铭牌上有100/5。。。。。其意义是初级电流100A时次级电流是5A,互感受器的次级与电流表串联。次级电流都是5A。互感受器接入电路后次级不得开路,也就是说当你拆下电流表时要把互感器的两个接头短路。容量200A,电流表选300A,互感器选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