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224关于高速计数器的问题

楼主(2011-04-02):
我使用的A,B相高速计数器i0.0,i0.1连接编码器的A,B相,用的L+,M给编码器供DC24电压。发现PLC一断电再上电后,程序中读的脉冲数会少一个,如此重复操作,很多次都有这种情况。编码器也换了几个牌子都如此。发现只要编码器的电源比PLC断电晚就不会有这种情况。同样的我用三菱FX系列作上述操作没有发现这种情况。望有高手能给解答下。

网友A:
汗!晕死,Q0.0,Q0.1是数字量输出接口,你用来连接编码器的A、B相,别说少一个脉冲,肯定是一个脉冲都检测不到!

网友B:
是不是写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