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指示灯一直亮着什么原因?

楼主(2011-04-02):
一台运转了多年的拉丝机,现在plc的error指示灯一直亮着。是外部电路的问题还是plc内部的问题?

网友A:
先检查一下电源
热心助人

网友B:
ERROR灯亮一般都是PLC内部,如程序错误,硬件故障
感谢支持

楼主:
谢谢,看来硬件故障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C:
外围没问题的话,你先把程序传下来看一下,备份过就把原程序和数据反传,不行就修硬件。
感谢指点

楼主:
有加密的。会引起版权纠纷的吧?

网友D:
什么牌子的PLC,能解密就能传程序,程序都传了还啥版权不版权的。
事实是这样

楼主:
三菱A系列的,现在也基本由Q系列的取代了。解密我还真没干过。各位指点指点。

网友E:
长亮,一般坏硬件
优秀文章

网友F:
坏硬件的可能性更大!
热心助人

网友G:
解密软件本站就有了呀,能解密,就是有版权问题,也没有关系的,不拿去卖钱,根据中国法律是没什么的
实话实说

网友H:
这种现象我在东芝的EX20上看到两次。一次是PLC坏了,一次是程序丢失。
谢谢 分享心得

网友I:
硬件的可能比较大,最好能先读取一下故障代码!!!
好点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