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熔丝的选择

楼主(2011-04-02):
我现在有一工程,总功率10KW,电源是三相380V,总保险的每一相该选多少安的熔丝

网友A:
25——30A都可以。

网友B:
10*1.9*2 40A

网友C:
可用30A的保险丝。

网友D:
熔断器用来作为线路短路保护,或者检修时拉开、作为电气隔离用,须避免熔体的非正常熔断。
所以,熔体额定电流,可适当选大一点。
下载积分:+1(dengmh) 热心助人

网友E:
30A的保险丝

网友F:
看什么负载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G:
可以用32A的。也要看是什么载。要是你的负载是电动机,又负载启动,用25A那就难得换保险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教,我这个工程是一个自动化设备,主要控制一个油站马达(3KW)和旋转刨刀马达(2.2KW),在自动时两马达是长期工作的,剩下的还有2个40W的单项调速马达和30个电磁阀。它们都是间歇式工作,我把它们的总功率加在一起时10KW.------应该没有10KW。我的理解10KW=1.732X380XA.。 A=15A.。

网友H:
熔丝选择要根据熔丝的材料来定,熔丝的生产材料是不样的。

楼主:
我是使用在RT18-32X熔断器上的,要用多大的熔丝

网友I:
负载总电流乘以2---2。5的系数就是容体的电流。

网友J:
可以用32A的。也要看是什么载

网友K:
不是经常启停的25A可以了
江湖好学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