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伺服电机怎么用万用表测它的好坏

楼主(2011-04-02):
各位大虾大家好:我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伺服电机怎么用万用表测它的好坏,伺服电机和一般的电机有什么分别。谢谢!

网友A:
伺服电机线圈是可以测量好坏,但编码盘 是不能量出好坏

网友B:
伺服电机也想一般的电击一样可以测他的三相电阻的,只要平衡并且对地绝缘就好

网友C:
即使线圈好的,如果编码器坏了或角度不对,也是没用的.

网友D:
伺服电机对地绝缘最好要用兆欧表打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