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屏USB驱动安装方法,详细

楼主(2011-04-02):
求教各位师傅,PWS屏USB驱动安装详细步骤,在线等,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关键我没有使用过海泰克的屏
不过我建议你 直接询海泰克技术支持不是更好!
你考虑一下

网友B(2011-10-12):
首先让电脑与HIM连接上,然后控提示安装就好!

网友C:
你在软件安装地址里面找驱动,在C盘里面。
http://yaguanjidian.b2b.hc360.

网友D:
我用个这屏的 在台式机上用的,没装过什么驱动呢

网友E:
引用楼主朱金龙于2011-04-02 20:45发表的 海泰克屏USB驱动安装方法,详细 :
求教各位师傅,PWS屏USB驱动安装详细步骤,在线等,谢谢各位了
我用SUB线时,根本不行,一直试都不行,后来还是用过串口线,如果你用USB行的
教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