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FX2N与触摸屏Eview触摸屏通信不上,怎么办?

楼主(2011-04-02):
我用的 MT4300C触摸屏和FX2N,触屏用的COM1口,RS485-4,其他用默认设置。
PLC用编程口通信,全部用的默认设置。用了一个最简单的程序,结果出现PLC no response:00-00-1(PLC无响应:00-00-1),不知怎么办?
请问是设置错误,还是其他错误?

网友A:
大部分是通讯设置问题。也有例外,我曾碰到一次,威伦MT506新建的工程无法与PLC通讯,老工程可以通讯,里面的设置完全一样。然后我就在老工程的基础上更改画面,传进去就可以通讯了。
你也可以试试

网友B:
通讯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