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的问题还是PLC的问题呢?

楼主(2011-04-02):
本人有一条三菱PLC串口下载线。一直都没什么问题。但是前几天和一个A系列的PLC通信的时候。第一次是没有问题的。但后来就不行了。我换了另一条线。第一次也是可以通信的。但后来又不行了。但是两条线和FX系列的就完成没有问题。什么原因啊?????

网友A:
我担心电脑的串口坏了
有这种情况的
我就碰到过,是在工地
liuliangdt

网友B:
换个主机,再把程序刷进去试试,我用的是台达的PLC,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刷完程序之后远传系统发不出去数据,换了个主机再刷上程序就好了,那个主机刷上别的程序也是好使的
有可能是主机在RUN的状态下刷程序搞的(猜测,呵呵)

网友C:
不同型号的PLC,接口有差异,PLC 的说明书上一般有数据线的做法。

网友D:
A系列好像都有这样的情况,用原厂的数据线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还有个办法用三菱系列的触摸屏的USB口先让屏与PLC通讯再用HOT直连触摸屏进行通讯可绕开解决此问题。

网友E:
过来学习下,谢谢楼上的师傅们,辛苦啦!

网友F:
我也遇到过这类事情。基本上都是插口连接处出现了点问题。

网友G:
这个真的没有遇到过,见识了。

网友H:
俺也碰到过 A系列 不过 本本 重起 就好了

网友I:
用进口线

网友J:
很正常的事
你的线不是原装的!通FX绝对没问题,A的就拼人品了!

网友K:
基本上都是插口连接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