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功率不一样发电机组能不能并网供电

楼主(2011-04-02):
公司有两个发电机组,一个是100千瓦的,是好多年前买的,后来不够用了,就买了台200千瓦的,现在由于设备增加单个发电又不够用了,不知两台发电机能不能并网发电,如果能并的话,是不是注意什么,添加不添加其他设备。
邮箱Lincyzj@163.com

网友A:
并网条件:
1、容量相差不能大于1/3,最好一样
2、电压级别必须一样
3、频率相差率5%
如果可以的话:
建议将负载分为两个部分由两台发电机分别供电最好
liuliangdt

网友B:
不知道,只见过两台变压器并列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并网条件:
1、容量相差不能大于1/3,最好一样
2、电压级别必须一样
3、频率相差率5%
如果可以的话:
频率相差率5%行吗?好象应该是0.5%吧?

网友D:
电压等级相同就可以并网,但你要会并,要安装并网装置。在运行过程中达到同相的胜间合上开关。不会操作的话是有危险的。建议请有经验的人指导。

网友E:
还是用两台分开来供电的好,不要到时候搞得发电机都烧了就麻烦了。

网友F:
要加并列柜才可以

网友G:
要加装并列柜,要不中性点不一致,有相位差,有可能出现环流。建议分开运行。

1162859666@qq.com

网友H:
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要有相应的设施来完成的。关系到发电机转速自动控制。电机相位,负载分配等问题

网友I:
可以并联,必须注意,频率允许误差在0.5Hz以内。相位相同,电压相同。

网友J:
可以并网,但需加装并网控制柜,费用5-6万吧。

网友K:
肯定是可以,但是要加并列柜的,因为并列时关系到相位,频率,电压,很危险的
干到老,学到老

网友L:
加并网控制柜,要不然是很危险的

网友M:
可以并网,加并网控制柜里面有个赫兹同步器,就可以同步并网了。

网友N:
慢慢研究

网友O:
发电机变压器并列要求:
1、容量不能相差1/3;
2、输出相位运行相同;
3、电压组别别必须一样
4、输出电压等级相同;
5、频率不能相差0.5%;
6、内部阻抗相等;
你的变压器:1)、容量已经是一个200百一个100百,容量相差不是1/3,合符标准。发电机绕组内部阻抗也要相等(要测量),联接组别三角或歪,如两台统一接法这项符合;运行转速要相等。这些都达到就能并列使用。

网友P:
没想到发电机有这么大的学问,都没有接触过。

网友Q:
可以并网
但是要保证电压、频率一样。
在相序上也要保证一致。

网友R:
完全可以,但是一定要有并网电柜,电柜里有同步表,电流表,电压表,同步继电器等等,如果是同市电并网的,每一发电机都要有并网电柜,一台一台与电网并网,切记两个并网电源一定要在同步的情况下才可以并网.

网友S:
肯定可以幷,中国怎么多电厂怎么组成网
肯定要加设备,不加就没大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