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PLC设计开关电源容量问题?

楼主(2011-04-02):
假如 我有20个接近开关 Omron E2E的 我每只算它5W 其它都是无源开关
使用一个100W的24V开关电源 有问题吗?
我下面有一个E2E的参数
具体是看那个 开关容量来计算接近开关的功率吗?
24V*200ma= 4.8w 这么计算对吗?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A:
实际还应该加上24*13/1000=0.312
在正常情况下,我们在选择电源时必须按照最大负载来选择,考虑到安全性,应该至少留有
20%的富裕量。
但是从实际使用和节省成本(虽然一个开关电源值不了几个钱)来看
100W绝对可以完成你的实际应用,但是要买正规的好电源,也就是说标称100W就能够在满载
时安全使用。有的电源实际工作容量只有标称容量的70%左右,满载工作时就可能烧电源
下载积分:+5(月泽) 热心助人
liuliangdt

楼主:
实际还应该加上24*13/1000=0.312
这个是什么
一个接近开关的功率需要怎么计算呢?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B:
24*13/1000=0.312w这个是接近开关的功率,200MA是接近开关带负载的容量,如果接近开关不接负载功率是0.312W,
接负载加负载功率,20X0.312+接近开关所接负载总功率 就是你要计算的总功率。如果接近开关只接plc输入35W就足够了
下载积分:+5(月泽) 热心助人
學無止境

网友C:
我的理解,这13MA是传感器的耗电量,200MA是开关接点的负载最大值。所以按照你那个计算是没有问题的,有足够余量了!
象三菱Q系列ON态电流都在4MA左右,OFF在1.4MA以下,加起来13+4=17MA,
下载积分:+1(月泽) 热心助人

网友D:
5楼的有道理。就经验讲要看接近开关驱动的现场设备是甚么负荷而定,还有他的过载能力而决定的,仅代表个人看法

网友E:
学习下计算功率

网友F:
4、5楼讲的很明了。虽然近接开关的负荷容量是200MA,如果只是PLC的信号输入,那用电量就非常的小了,只有几MA而已,如果用来驱动继电器,电流也就是在50MA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