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PLC控制变频器七段频率

楼主(2011-04-02):
请教师傅!最好用三菱FX PLC控制

网友A:
很简单,你看变频器的说明书,七段频率设置好,并看清用哪几个端子控制,怎样控制,然后再PLC中就向对应的编程

楼主:
谢谢兄弟的回复

网友B:
一楼正解。

网友C:
我感觉可以用个FX2N-2DA的模块,想用几段频率都可以的
电话/微信:13401338952 滕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