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3):
用一个启动开关(自复位开关),一个电磁阀,    线,普通继电器个数不限制,实现以下动作:
1.按下启动,电磁阀上电吸合,并保持
2.再次按下启动,上电的电磁失电松开

请问可以实现吗?

网友A:
完全可以,这就是个触发器电路,不难做出来
热心助人

网友B:
就是一个开关控制启停动作,指令 ALT 交替输出可以实行

网友C:
可以实现但对继电器的质量有要求。
谢谢你的发言。你说对继电器质量有要求,可以具体化不?

网友D:
可以,要用三个继电器就可以做了。
谢谢你的热心帮助,可以发下电路图我吗?

网友E:
完全可以、在一般的电工书上都 有这样的电路图

网友F:
用自锁的开关可以啊,还非要这么麻烦呢?
恩,自锁的的确比较简单,可别人硬要我用自复位的,哎呀,让人郁闷

网友G:
这就是个单按钮起停电路
热心助人

网友H:
单独用继电器电路的话,除非你用自锁按钮。
不用自锁按钮是不是一定行不通。请教了

网友H:
自锁按钮按第一下自锁,按第二下复位。

网友I:
可以实现的
对你的留意表示感谢。请楼主详细些不?

网友J:
这个不是单按钮控制电机的启动与停止吗??继电器控制的完全可以实现,论坛里面也有,你自己找找看吧
这个按扭可是自复位的呀,不是指拨开关啊
朝花夕拾

网友K:
论坛里就有电路图,有几种方法,你搜一下。

网友L:
单按钮启停

网友M:
可以的,如果不稳定可以加点小小的电子元器件可以解决的。
哥,不用PLC的,只用硬件的那种继电器。
还是得感谢你

楼主:
对,就要这样,第一下自锁,第二下复位
反复这样

楼主:
对大家的人心帮助表示感谢。大家都认同可以实现。
可以详细化不 ? 哦,
先强调下,开关是自复位的启动开关,不是指拨

网友N:
单按钮切换

网友O:
继电器两个就可以实现,在plc利用交替指令就可以实现

lmxbyd

网友P:
单按钮启动停止电路
谢谢你提供这详细的资料。你的SB开关是自锁的吧?
lmxbyd

网友P:
简单的电路可用我上传的实用小巧的电气图绘制软件,还可模拟仿真。

网友H:
可以,必需用三个继电器,才可实现。这样做不经济。用一个自锁按钮和一个继电器简单经济。
谢谢你的帮助。
可以详细些不?

网友Q:
学习
反正没有死过一次干脆不怕死

网友R:
这就是单按钮器听的电路啊

网友S:
网上现成的很多
下载积分:+1(yuliang928) 优秀文章

网友T:
我对楼主的智商持怀疑态度,
www.baidu.com
上一搜就能搜到很多。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U:
这个你看行不行
谢谢你的热心帮助。假若是用自锁开关,的确可以实现。用自复位的呢 ?

网友V:
很简单啊,很容易实现

网友W:
单键启动停止(继电器控制图).rar
谢谢的热心帮助。
的确可行。
高手

网友W:
单键启动停止(继电器控制图).rar
的确可行,捆饶多天的问题给解决了。感谢万分

楼主:
谢谢30楼大虾的帮助。的确可行,捆饶多天的问题给解决了。感谢万分!
lmxbyd

网友P:
SB开关不是自锁的,这个图很简单的,网上也很多,你用我上传的那个实用小巧的电气图绘制软件,还可模拟仿真。

网友H:
不用自锁,就用三个继电器。但不经济。

网友X:
不要瑞研究这样的事情了!在工程上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

网友Y:
25楼28楼 都是正解!!保护电路自己在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