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减速机的电机一定要选齿轮轴吗?

楼主(2011-04-03):
加减速机的电机一定要选齿轮轴吗?

楼主:
圆轴不行吗?

网友A:
看减速机与电机的型号而定。

网友B:
主要看环境要求和工作要求。齿轮轴一般用于大转矩环境下,有比较好的优越性。也可以考虑摆线针减速机,空间利用率较高。

1162859666@qq.com

网友C:
可以考虑摆线针减速机,空间利用率较高。

网友D:
减速机上有轴呀,

网友E:
可以用电磁调速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