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pid 问题

楼主(2011-04-03):
我是新手,问个问题,那位高手说明下?
PID D100 D102 D200 D103
D100=200
D102=0-220
D200也设定了
怎么D103没反应?=0

网友A:
。。。。没看明白

网友B:
实体机还是仿真?
是仿真的别折腾了……

楼主:
谢谢二楼,仿真的不支持这功能吗?有没有别的方法可以看到D103的变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二楼,仿真的不支持这功能吗?有没有别的方法可以看到D103的变化
使用GX Simulator却不去看Simulator的限制,我对此非常遗憾。

网友C:
上机运行不就可以见到了吗!!!!

网友D:
D103内存放的是PID的运算结果,PID指令是不可以仿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