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3):
     我司有台机器用UG330H-SS4触摸屏加5个PXR4的温控器控制温度,以前用的非常好,可是今天出现触摸屏上的温度指示无法显示的问题,应该是RS-485通讯的问题,连线我换了,不显示,只连接一个温控器,仍然不显示,触摸屏程序加密,无法读取,请教一下如何判断故障到底出现在什么地方呢?
更多精彩请点击←

网友A:
或许是你的POD的RS485/422芯片问题,你可以将通讯的RD与SD短接,用以测试RS422/485回路是否正常,如果在系统菜单中的通讯测试失败,那么你需要返修你的POD。
  •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许是你的POD的RS485/422芯片问题,你可以将通讯的RD与SD短接,用以测试RS422/485回路是否正常,如果在系统菜单中的通讯测试失败,那么你需要返修你的POD。

    非常感谢!我抽时间去试试,现在暂时可以使用,直接改成了用温控器控制,只是触摸屏有时候会显示报警,并不影响生产。另外我请教一下,因为不了解其内部是如何工作的,所以想问一下,我连接温控器用的是MJ1的端口,用MJ1是可以下载的程序的,同样一个MJ1,如果坏了会不会同时坏呢?
    更多精彩请点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