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LC控制伺服做快速往复运动,且可以调整往复距离

楼主(2011-04-03):
用PLC控制伺服做快速往复运动,并且可以调整往复之间的距离,请指点

网友A:
应该使用drvi指令吧

网友B:
这个不难实现,要是用三菱的PLC就用DDRVI指令,再写一段往复控制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C:
如果用的是松下的PLC呢?

网友D:
如果是欧姆龙就是pls2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