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跪求欧姆龙SFC编程方法

楼主(2011-04-03):
跪求欧姆龙SFC编程方法,最好详细点,有视频SFC最好,因为我是菜鸟。谢谢。我的邮箱是:
zhl606@126.com

网友A:
跪也没用,omron没这种语言。高级点有ST语言

网友B(2011-06-03):
我正在研究,一只脚已迈进去,好像挺麻烦。

网友C:
欧姆龙程序的问题

网友D(2011-07-06):
給你一個程序樣例看一下吧!
還有一個操作手冊太大了我不知道怎麼傳上去

网友E:
步指令:step和snxt

网友F(2012-03-23):
引用 网友D:
給你一個程序樣例看一下吧!
還有一個操作手冊太大了我不知道怎麼傳上去
用压缩软件压缩前把它设定不大2000k大小

网友G(2022-06-23):
引用 网友D:
給你一個程序樣例看一下吧!
還有一個操作手冊太大了我不知道怎麼傳上去
程序编译提示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