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为什么要接2根线?

楼主(2011-04-03):
翻了说明书
明明一根就够了
师父不知的作业 为什么要我用2跟
不会用啊。。。

楼主:
还有 作业是一条定长剪的线
要显示 校平机和 成型机的 速度
一个PLC 就X0 X1 如果接AB相。。。这怎么实现啊?

网友A:
如果单纯计数一根是可以了,2根线可以有方向,2根线可以提高分辨率
建议有问题还是多去百度一下

网友B:
多看看手册吧

网友C:
要想做好,必须多问,多看资料,多入手做。

网友D:
两根线根据情况可以倍频增加进度。而且有方向。

网友E:
多看资料

网友F:
同意2楼 !

网友G:
可以知道正反转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