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问题

楼主(2011-04-04):
请教前辈,威伦触摸屏可以在一个画面做两个以上的间接窗口吗?还有三菱FX2N系列有没有指令来判断寄存器D里的数值是奇还是偶。。。。。我想奇是驱动m0.偶时驱动m1.。。。。

网友A:
1、可以
2、非的用指令吗?判断不就行了,除2判断,BIN值最后BIT0判断

楼主:
一楼可以起个例子吗。。。。。谢谢哦。。。

网友B:
用(BON 求ON位判别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