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4):
1。原点位置:旋转缸在原位,X缸在后限位,Y缸在上限位,吸盘在松开状态,原点指示灯绿灯亮。
2.工作流程:原点(按启动)——旋转缸砖90度停1S--------X缸伸出停1S-------Y缸下降停1S--------吸盘吸停1S-------Y缸上升停1S---------X缸退回停1S----------旋转缸旋转90度停1S------X缸伸出停1S----------Y缸下降停1S-----------吸盘松开停1S---------Y缸上升停1S------X缸退回停1S-------回原点
3.操作方式;由操作面板控制,分为手动方式和自动方式,其中手动方式又分为:
1.手动:将选择开关旋至手动,用各自得按钮使各个负载单独控制。
2.回原点:在该方式中,按回原点启动按钮时,系统自动回原点(如果系统未吸住工件,则直接回原点。如果机械手已经吸住工件,机械手必须要把工件放到目标后方可回原点。)
自动方式又分:1,单步运行,将选择开关旋在单步时,调试时每按一次启动,系统执行一个周期,中途按下停止键,则机械手停止。
2,自动运行,将选择开关旋在自动,按下启动,开始连续工作,
I/O分配如下:
X0----急停   X1-----旋转缸转   X2-----旋转缸回转   X3-----X缸伸出   X4-----X缸退回   X5------Y缸下降,X6---Y缸上升,X7----吸盘吸,X10----吸盘松开,X11----暂停,X12---旋转缸原位,X13-----旋转缸转位,X14----X缸后限,X15----X缸前限,X16---Y缸上限, X17----Y缸下限(X12----X17都是磁性接近开关),5档选择开关:X20手动,X21回原点,X22单步,X23单周期,X24自动,X25回原点启动,X26启动, X27停止。负载:Y0旋转电磁阀,Y1---X轴电磁阀,Y2---Y轴电磁阀,Y3---吸盘电磁阀,Y4---正常指示灯。
要求:不要用IST方便指令。
请哪位路过的大侠,帮忙解答。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回啊

网友A:
步进指令!!不难!!!自己好好想一下吧。
兄弟,我是一新的菜鸟。能帮忙写出来吗。330852929@QQ.com

网友B(2012-01-30):
不会客户要的规格和动作过程吧!简单呀,自己多看看编程手册就可以了,主要多编看看动作就可以了。
生活就象打火机有气的时候多燃烧一片光芒.

网友C:
这种步进控制可以说是最简单的基础控制了,看看编程手册

网友D:
听他们吹 他们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强  用SET RST   实现手动 步进 单步 周期 没有人教你  是想不到完美的办法  他们能编出来 但我敢肯定不完美  我有一种 在苏州就可以叫你  从日本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