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点

楼主(2011-04-04):
大家好
请问三菱PLC中,怎么设置原点,控制步进电机,用DDRVA或DDRVI或PLSY控制后,行使一定脉冲后,再执行一下回原点操作,该怎么做,不要用感应开关做为原点(它只能做为极限开关)
如果用DZRN回原点,它并没有指明方向,而电机也没有任反应,
如果控制伺服电机,用增量式编码器,又如何回原点呢,
如果用,绝对式编码器呢
以上问题请一一指教,多谢了,有分哦,

网友A:
DZRN指令需要1个以上的原点信号,告诉plc的原点位置。如果伺服电机转速过高,不建议只用一个原点,否则伺服电机从高速立即停止会对伺服造成损伤,定位也会偏离。要是不用行程开关做原点信号,可以使用脉冲当量三菱中的D8140D8141(分别记录着Y0Y1的输出总脉冲数),直接将该寄存器中的数值作为脉冲量电机方向取反就可以了。指令结束后要记得把D8140 D8141清零。
下载积分:+1(3708407)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