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04):
用的是欧姆龙的E6B2

我是新手 模仿我老师的接线

A接X0 B接X1

但是程序 研究半天 只会用SPD 读A

翻了论坛 说要判断正反了 就郁闷了

PLC用的 三菱的 FX1NC

还有 我还要读 生产线前面校平机的编码器

我能用X3 X4读么?

说明书上  C253 A对应的 X3 C254 B对应X4

这个说明书 是不是 这么看?

楼主:
看了 说明书啊

问题看不懂啊

楼主:
我是想知道  如何只用plc能判断出

不用计数卡

网友A:
将编码器的A相接PLC的X0,B相接X1,然后写一段程序LD M8000,OUT C251 K2147483647,下载到PLC,然后在线监控程序,转动编码器,如果C251的值不断增加,说明转向是正转,反之即为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编码器的A相接PLC的X0,B相接X1,然后写一段程序LD M8000,OUT C251 K2147483647,下载到PLC,然后在线监控程序,转动编码器,如果C251的值不断增加,说明转向是正转,反之即为反向!

那B相不用鸟?

C252不管吗?

楼主:
4L能给个QQ不 或者您加我  861107

楼主:
主要 我还要接 屏幕  要显示正转 反转的速度。。。

网友B:
-||------------(c252)
m8002

网友A:
用C252亦可,如果不用Z相可以用C251,用C252不划算,因为用到C252之后X2点不能再做通用输入!